求FANUC说明

楼主(2004-08-21):
本人粗学,系统中梯行图和PLC梯行图一样吗 如果和手提PC相连需要什磨软件才能调出梯行图和系统参数(FANUC 6M 15M)能进行修改吗 谢谢。

网友A:
系统中梯行图和PLC梯行图差不多的,但还有点不一样 6M的不行,6M梯行图不显示的,想备份可以把EPROM拔下来备份 15M我没玩过,15不在中国销售,如果和18差不多的话 在 system/monit里有菜单 用ladder iii 可以传输,修改,但修改梯形图要小心

哭!

网友:
修改梯形图好象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B:
对机床的某些动作进行改进,修改梯形图还是很重要的,如我们 把机床的硬件时间继电器改成软件时间继电器,就可稍加改动梯形图以达到目的。ladder 2 或 ladder 3 都可以,我们还有 memory card, 所以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