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问题,施耐德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负载为300欧姆,可以带动调节阀吗?

楼主(2004-08-22):
问题,施耐德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负载为300欧姆,可以带动调节阀吗?谢谢!

楼主:
再次,请求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调节阀是由4~20mA通过执行机构来驱动的,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气动还是电动? 一般是250欧,还有100 500 1000欧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开=心: , lly:帮助,我的调节阀是通过模拟量输出模板输出4-20MA驱动执行机构来带动调节阀的,是电动阀。 我有一个想法,我输出带配电器,是否能够提高带负载能力? 盼复! 谢谢。

网友C:
输出负载300欧姆,确实太小了,中间不接安全栅的话,要求接线要可靠,基本上可以用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D:
输出带配电器干吗?你的模拟量输出卡件300欧,而电动调节阀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300欧,如果你担心会对卡件有影响,可以在信号中加一块安全栅.

网友B:
如果是电动阀,AO 信号是先到伺服放大器,由伺服放大器与阀门定位器的AI反馈信号比较,输出继电器接点“正转(开),反转(关)”信号,当然也可以停止。 伺服放大器有的集成在阀上,有的在手操器里,有的独立。比较老的阻抗是100,当今流行的多是250。 建议去参考“火电厂热工自动化仪表”书籍,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另:AO信号能使用配电器吗?我没有用过,只是变送器AI可以用配电器分成2路(4~20mA,1~5V)或者多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