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问题

楼主(2004-08-22):
请问西门子的S7-200软件能不能在WINDOWS-XP的环境下运行啊??? 另外SCHNEIDER的PLC与PC之间的通讯电缆的PC端口里的接线有限制吗?我老觉得连3根线有点 不太......还请高手多多解释解释啊~~-_& 或者发到我的邮箱里 mikeafeng@hotmail.com

网友A:
西门子的S7-200软件能在WINDOWS-XP的环境下运行。 SCHNEIDER的PLC与PC之间的通讯电缆要看联的是哪个口,你的PC机里有PLC的通讯卡吗?

楼主:
PC机里没有这个卡 我说的那个3根接线的是PLC和HMI之间的通讯电缆,但是没有与PC通讯的,我试了那根线,不行的~~郁闷~! PC机上的也是25线端口,只是不知道具体里面的连接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PC与PLC之间通讯是不是还要特别的装什么东西啊? 楼上的大哥,麻烦您啦 谢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