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李工:616G5

楼主(2004-08-22):
请问李工:安川616g5显示ope01,怎末调整?是380v的机子,可是o2-04却显示22P2,能改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改呀,此为功率设置错误

网友B:
我有一台台湾产的和洋牌S26-2001 1.6KVA变频器,哪位有中文使用手册出售?

楼主:
怎摸改呀?请指教

楼主:
o2-04?改不过来

网友C:
其它参数能改吗?

楼主:
牵扯到电压的只能在0-255之间调整 否则提示超范围

楼主:
o2-04最前边的2/4不能转换

网友C:
主板有故障!

楼主:
是程序乱了吗?

网友A:
其实很简单,把操作模式改为最高级就可以了,若是改不动,则为驱动板上的电路故障,这方面我做过试验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改为AVD级,即最高级. 同时应复位.

网友E(2009-03-08):
显示OPE01把O2-04改了就能正常运转了是吗?

网友F:
电压不对就会显示OPE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