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控制

楼主(2004-08-22):
交流伺服作"力矩控制"时,长期堵转(负载力矩大于设定的力矩,即伺服作为力矩输入设备使用)时,对控制器和电机有危害吗?这是正常的使用吗? 我厂拟用交流伺服作力矩输入,要求力矩12N.M,以100次/分钟频率,在旋转10度区域不停来回摆动,不知是否合适,贵公司有合适型号吗?价格如何?

网友A:
那肯定有危害。 到底是左转10度,然后右转10度,还是左右各5度。不过应该没问题,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用安川做过比这频率低的类似试验,其他的没试过。大概在1万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