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实现声音报警????

楼主(2004-08-22):
我在做一个水处理项目,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声音报警,比如当水池的水达到上限值后,就发出声音。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么?还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要什么发出声音 报警器? 上限到输出一个开关信号让报警器接通电源 电脑? 上限到 播放报警音乐

楼主:
就是在电脑上实现! 能稍微说详细点吗?

网友B:
IF DATA00>=STH THEN !PLAYSOUND() ENDIF 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脉冲输出,然后带蜂鸣器或者别的什么发声器件,也可以在组态软件里直接调用windows的声音文件,具体的可以看看组态王的说明书。我感觉如果是在现场用,应该用前面一个,如果在控制室,就可以采用后面的,毕竟后面的方法是用了计算机的声卡:)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功能,我用MCGS实现得很好,我的现场是用于对一些压力和流量报警,与你的很类似

楼主:
我的要求就和clg你的相同,但还是不得其法啊?能给我说详细点吗?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mcgs 5。5 我本想用以下语句实现,但始终说:括号不配对)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IF name>=3 THEN !PlaySound(“C:\sound\MSG.WAV”,1) ENFDI

楼主:
是endif,不是enfdi,笔误

网友E:
你注意是不是中文括号了,MCGS的程序对中文输入的括号不认。

网友F(2011-11-20):
在MCGS里写好脚本后要将调用的音频文件下载到触摸屏幕吗?具体步骤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G:
这帖子好久了啊!

请问在触摸板中可以实现吗?或者能疯改变鸣叫长度?

网友H:
只要你的 触摸板 HMI人机带有音乐播放功能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