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免费为你编程—请看!

楼主(2004-08-22):
本人在一家公司专门从事PLC程序设计编写,熟悉三菱、西门子S7—300、松下FP1等; 熟悉Pro—face、台达等触摸屏软件,有现场设计调试工程项目经验。 为了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水平和寻求长期客户,我们免费提供编写程序,较大一点工程仅收最低费用(调试至客户满意)。 诚意和实力成就未来。 本人:黄生 联系电话:13113343988

楼主:
本人的E-mail: xiaoxiaozi7758@eyou.com

网友A:
1.你有办法解决松下FP的数据溢出问题吗?两个32位数据(如DT100 X DT102)相乘得到的4个积存器(DT104;DT105;DT106;DT107)组成的数,如果这个数大于3亿多(溢出32bit),那么这个数就再也不可以继续正确使用了。

网友B:
我新购台达PLC14.和5.7彩色触摸屏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是新手`) 教教我~拜托~~~~~~~! PS:随便编点程序给我好波?用于变频器,水位,温度简单的 E-mail:zgx3971@hotmail.com QQ:313774458 Tel:0792-8553971

网友C:
email:aufycheng@163.com

网友D:
流浪汉: 如果寄存器溢出, 要自己重新做算法来计算数据, 比如超过4个字节,那就要引进第另外4个字节。

网友E:
两个32位数据相乘,很有可能是的寄存器溢出。是否可以考虑改变你的算法?

网友F:
本人急需用PLC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例程.类似皮带称的那种.不知你有否,能否帮一下.PLC可选用三菱的品牌. wjgxx@163.com

网友G:
电机是几级定速的还是要求无级变数的,如果只是三五级变速,就比较简单。采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我没试过,不会。

网友H:
我们有很多西门子项目,请关注http://www.superd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