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abVIEW程序中显示USB摄像头传来的图像?

楼主(2004-08-22):
请问那位高手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在LabVIEW程序中显示USB摄像头(非NI产品)传来的图像。敬请指教,小弟先感谢啦!

网友A(2005-09-02):
一般摄像头驱动程序中都有相应的ACTIVEX

网友B:
文件格式不同,要使用dll了。

网友C:
我这里有 有时间写篇文章上去,可惜现在要做就作成CVI的

网友D:
要用到dll是不是还要安装NI的其他软件?我也在搞这一块,各位有资料发个给我好吗?先谢了! EMAIL:cuisaijun@126.com

网友E(2005-10-07):
同意3楼的--- 现在要做就作成CV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