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plc可以实现以下控制吗

楼主(2004-08-22):
打个比方说可以用它实现一个调节阀的控制吗?就和调节器一样的用?用它来输出1~5V或者是4~20MA可以吗?难道plc只可以用来实现一个调节阀的两位控制吗就是全开或者全关

网友A:
完全可以,你只要用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或者用晶体管输出然后加频率电压转换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朋朋,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