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速度程序做参考,这可能关系我的一生!

楼主(2004-08-22):
PLC是三菱FX1N,滚筒直径50CM,10个脉冲滚筒走一圈! 能告诉我编程思路吗?急!!

网友A:
10个脉冲指什么东西?这种PLC定位的程序我做过好多个,你详细说说你的控制要求,发到我的邮箱也可以,或许我能帮上忙.

网友B:
你可以算算嘛:直径50CM,周长L=PI*D=3.14X50=157CM,单位脉冲的行程为:L/PLUS=157/10=15.7CM。那么以一秒钟的脉冲数是100为例,也就是说一秒钟走十圈共100X15.7=1570CM行程,所以线速度为1.57米/秒,不过你一圈只有10个脉冲好像太少了,所以精度不太高。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联系,大家探讨探讨。

楼主:
谢谢飞云大哥的指点,你的思路和我想的一样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