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plc与pc通讯故障

楼主(2004-08-22):
我的设备在正常生产时产生plc与pc通讯故障,pc通过主板上的PROFIBOARD(SOFTIING)和CP443-5通讯,更换线和插头无效,终端电阻正常. 用编程器一开始可以读到PC站,时有时无,原先PROFIBOARD(SOFTIING)上的通讯指示灯还是闪烁的,后来干脆不亮了. 我的PC应用平台是WINDOWS NT 4.O,把硬盘插到别的电脑,进入启动界面后显示不能工作,然后显示CPU ID 序号等一些代码,是否有电子猫锁住?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主板上的PROFIBOARD(SOFTIING),滤波电容是否是好的,我在用232-485转换器时,因为电源滤波电容失效,造成数据错误,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