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加速度怎么求?

楼主(2004-08-22):
我在做数控钻床用于加工PCB的,采用位置控制模式.现在根据钻孔频率来选择电机的速度,由于主轴的正反转的转化频率比较快的.这样就必须考虑电机在加减速时所占用的时间.这段时间怎么求?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有急用的,小弟在此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器那边的加减速时间加上伺服系统的响应时间

网友B:
据我了解松下在日本市场处于低端,提到伺服电机的加速性,多摩川的是比较好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松下伺服在日本市场处于低端位置,主要适用于要求比较低的工业现场。日本比较高端的伺服系统是安川、三菱等

网友D:
松下就是在中国大陆卖火了。。。 和俺们台湾省的康师傅的经历挺类似的。。。

网友E:
设定PLC输出曲线,驱动器特性作硬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