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C-10在WIN2000下的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04-08-23):
我的机器配置 WIN2000 SP4 COMPPAQ ARMADA E500 我按照手册安装完驱动(刚从ECHELON下载的),重启后插入PCC-10,提示发现新 硬件,让WINDOWS自己找驱动提示没有找到,于是我选择手动添加,到其他设备中 寻找,有ECHELON PCC-10的驱动,选择后提示与WINDOWS不兼容,选择“是”加载 了驱动程序,但是到设备管理器中看到PCC-10报故障,提示“由于 Windows 无法 加载这个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导致这个设备工作异常。 (代码 31)”,在事件 查看器|系统中显示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pnplon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8 日期: 2004-8-23 事件: 1:00:35 用户: N/A 计算机: DAKE6 描述: Unknown device type: PCMCIA\Echelon_Corp.-PCC-10-1647 No device object created.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2 00 52 00 ......R. 0008: 00 00 00 00 12 00 07 c0 .......à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我该怎么做?

网友A:
1、安装pcc-10/pclta-10/pclta-20 网卡者: 启动系统; 系统提示不理; 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 测试网卡功能service reset 等。 2、你的这种情况,可以先在设备管理里删除设备后按一的 步骤实行。 有问题找斑竹,没有问题找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