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这样的触摸屏吗?

楼主(2004-08-23):
系统中有一个数字传感器通过串口传递数据,串口的传输格式都知道,有没有带串口的触摸屏可以通过编程接收串口数据,还是说必须通过PLC,并且PLC必须选一个232模块。

网友A:
如果你不想通过PLC的话,只能找人机界面(触摸屏)厂家订制你传感器的串口驱动;否则你只能通过PLC转接,PLC只要有串口就可以了,无所谓是RS232或RS485! www.jumboshen.com.cn

网友B:
PRO-face 的GP2000系列的第二通讯口可以。

网友C:
通讯协议?

网友C(2006-08-14):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支持类“C”语言,可以自己编写通讯协议。

红狮的数据站也具备此功能。数据站即相当于没有显示的人机界面的功能。

欢迎垂询!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D:
一般屏都支持通过宏指令写通讯程序,利用自由口通讯,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