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瓦斯的补偿公式

楼主(2004-08-23):
我需要瓦斯的补偿公式,有的是涡街测量,有的是孔板,并且孔板计算后,有的单位是立方米,有的是标准立方米

网友A:
过去瓦斯(gas)翻译成汉字是煤气,现在它代表人工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沼气等燃气的统称,在设计流量计中,需要知道流量系数,其包含了:温度、压力、介质的密度补偿修正等。你所说的可能是介质密度的补偿,由于流量计的标定使用压缩空气,因此要把空气流量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流量,做为燃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计量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目前都用标准立方米为计量单位,即燃气在20度,一个大气压下的流量,这样就需要温、压补偿。 介质密度的补偿:介质的流量=空气的流量/介质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再开方。(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气等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天然气不同的产区密度也不一样一般0.6-0.7。可以查有关燃气方面的手册)。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热情回复。想和您继续探讨一下。 我公司的瓦斯产自催化,压力5.5公斤左右,温度40度左右,用涡街测量的现在是Q乘以操作密度;用孔板测量的计算出来的是标立,但现操作条件与设计有出入,请问该如何补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