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森ev2000过电流问题

楼主(2004-08-23):
我厂艾默森ev2000使用中过电流问题,面板显示的电流与用钳型表测的电流相差别十多个且频繁跳动,30kw电机以前用TD2000没有过流现象,现在用45kw变频器,请教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很可能是霍尔

网友B:
c参数设置有问题,在设置,正确就可以

网友C(2004-10-17):
1、请将转矩提升改为1%估计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