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向三菱PLC里灌程序

楼主(2004-08-23):
如何向三菱A3A型号PLC写入程序呢?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步骤。(注:以前的编程软件是GPPA,现在已将程序转换过来,就是注释出现乱码。被控制的现场设备I/O均已与PLC连接好的。) 第一步:是否是要先将PLC置stop位。 第二步:插上SC-09编程电缆。 第三步:用GX-developer软件的“在线”菜单选择“PLC写入”。 第四步:将PLC断电,拔下电缆。 第五步:将PLC运行起来,控制现场设备,调试一下(这步如何做?)

网友A:
其实你在写程序时不必将CPU打至STOP 可以在线编程、下载 在软件中选择下拉菜单: 在线-监视-监视写模式 就可以直接修改程序,改完后(所修改的程序变灰)按F4(转换)选择“y”就可以了 在线编程所使用的内存是PLC存储器 所以退出时别忘记存盘!

网友B:
如果要是灌程序的话,最好打到stop,要不然plc容易异常的,对plc不好!!要是在线修改小部分的话,旧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