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压缩机能否做节电改造

楼主(2004-08-23):
初入变频行当,请各位大侠赐教。 有台一多极压缩机90KW实际工作压力150KG,现在只用到80KG。现在厂家以把压缩机上的皮带传动轮盘换成大一型号的以降低压缩机的转速,同时把进气阀门开一部分,出气阀们全开,调整到工作压力正好在80KG,压缩机24小时不停。我不知道厂家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再做变频节电改造还有没有节电余地,有多大?

网友A:
变频改造的余地很大啊,呵呵 我们刚做了广东一厂家的压缩机改造项目,节电率30%以上。可以联系:zh.rocky@163.com

网友B(2004-11-07):
怎么会不可以呢?你没听过变频空调吗?不过我不赞成你说的那家厂家的安排,压缩机24小时不停机很容易坏。

网友C(2005-09-11):
楼上的说法好像有点问题啊,像压缩机、风机、水泵之类的设备,只要是不超负荷运行,润滑不出问题,连续运行几个月都没关系,如果都像你说的那样,长时间运行容易出问题的话,那生产不就搞不成了吗。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