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百思不解!

楼主(2004-08-23):
问题1;什么叫源型CM1短接P24。什么叫漏型PLC短接P24。是不是单单接线不同?他们作用有什么不同?分别用来做什么的。是不是用操作面版控制的是用源型接?用外部控制的是漏型接。 问题2:为什么PLC端子要与P24接,是不是说给PLC端子加上24V,DC 问题3:为什么PLC端子要与CM1端子短接。 问题4;当用操作面版控制风机,是不是一定把PLC端子。P24端子。CM1端子短接?我认为是因操作面版有电位器控制转速,用不到各个端子,所以不接也行 一以上是本人一点想法,请大哥,叔。大爷们指点。晚生不胜感谢。

网友A:
问题一:源型接法指的是共“正”,既智能端子的公共端是PV+24V正电位,而各个端子是“0电位”,一般变频器PLC与CM1短接,用P24作为智能输入端子公共端;漏型指的是共负,既智能端子的公共端是CM1“负电位”,而各个端子是“0电位”,一般变频器PLC与P24短接,用CM1作为智能输入端子公共端。与端子、面板控制没关系 问题二与问题三在一中一并说了 问题四:控制方式与哪个短接没有关系,如果是日立变频器一般面板或者端子控制参考A01、A02组合,如果是J300系列参考F09;其实”源、漏“形接法对于使用开关量控制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是二极管信号就有区别了,千万注意!不妥之处,敬请指正!有何不明白欢迎:wiser_q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