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面板上的数码显示全部都亮,(包括状态指示灯)请问是程序出现问题了么?

楼主(2004-08-23):
变频器面板上的数码显示全部都亮,(包括状态指示灯)请问是程序出现问题了,还是控制板上单片机外围元件出问题了?没有单片机的资料如何修理?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我没见过,只是标有"saNeh"看你们有见过的告诉我!

网友B(2009-07-26):
应该是板子坏了,要么是显示面板坏了。

网友C(2009-12-19):
数码管供电了才能亮,可能线路短路了,也可能控制板烧坏了

网友D(2010-02-28):
你现在修好了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了吗?

楼主(2010-04-12):
CPU虚焊,点焊后OK 维修事例
www.jnked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