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查一下故障

楼主(2004-08-23):
我公司有一台进口设备,是一条金属板材预处理线,用了好多年,板材输送是由三个变频器驱动三台电机带动三段滚道进行的,现在出现如下故障: 变频器单个运行和联机运行都正常,(联机是指萨三台变频器的调速给定信号由一个电位器进行调节)在变频器送电但不让电机运行的时候,即不给变频器启动信号时,启动该设备其他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三台变频器都出现快熔断的现象,严重的断两个快熔,不严重的断一个,变频器内部短接限流电阻的继电器触点严重烧结在一起,请李工帮忙给诊断一下,谢谢!变频器的生产商是:VEE elvovert cd 型号是:cd 220 功率是: 2.2KW

网友A:
变频器坏了!

网友B:
检查其他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变频电机对地绝缘.

网友C:
变频器可能烧模块,是否停机一段时间?电路板是否尘多?电源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