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总线的

楼主(2004-08-2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控制系统,PLC的的输出的驱动电压是DC 24V,但这个开关量的距离有将近3公里,所以怕电压衰减太厉害到了现场控制设备端就驱动不了啦,原来想选用三菱的Q系列,后来想用分布式I/O模块去做,但西门子的PROFIBUS只有1200M的传输距离,我想问一下,PROFIBUS能不能用光纤来延长的,请高手解答?quan.ni@mail.hitek.cn quanni800925@msn.com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可直接上的电源,3公里减3的话就调到27V,相当于中继,也可买专用PROFIBUS转光纤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