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1

楼主(2004-08-23):
做恒压供水时一台水泵工频能保持4.2公斤压力,用变频时两台才能达到4.2公斤.工况同样是在不用水只在系统内循环时.系统为开式,变频器为三垦,压力信号来自远传压力表.不知是不是我设定有错,还是有其他问题?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两台水泵向同一管道内打水,由于“对顶”压力损耗很大,两台变频器运行的频率跟本台水泵出口到出水管道的距离也有很大关系,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三台可能效果也一样!

网友B:
如果2台泵是并联,正常。如果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