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的模拟量怎么用?

楼主(2004-08-23):
我想请教一下有关三菱的PLC用模拟量的编程的方法,我看说明里面还要先选通道?然后还有些……手册里面写的很乱,看不明白:(

网友A:
首先你应明白FROM/TO指令用法,以A1S62DA为例(假设D/A模块装在第1槽,其地址H0) 1、设分辨率 top H0 K9 K1 K1(向H0的第9位写1个数值:1(1为4000)) 2、设允许/禁止 top H0 K0 K0 K1(向H0的第9位写入1个数值:0,0表示2个通道允许(1为禁止0为允许)) 3、写入需传送的值top H0 K1 D0 K1(D0为你所存储数据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