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组态王对多台PLC的监控?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4-08-23):
各位前辈: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台PLC组网,然后我要通过一台电脑用组态王对各台PLC进行监控,并且要求每隔5分钟记录一次各PLC设备的参数。这个该怎样实现啊? 如果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可以发邮件给我。邮箱:nhs2725@163.com 请帮帮小弟一把吧,谢谢各位了。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各位前辈: 救火啊!帮帮小弟一把啊。

网友A:
1、多台PLC应已不同地址进行区分,在用组态王定义设备的时候地址要与实际设备对应起来; 2、5分钟记录一次数据,将变量保存历史数据定义为5分钟存一次就可以了; 3、还要查查组态王里是否已有你所用的PLC的驱动;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