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菜鸟的无奈:人机界面的程序可以用那些语言编写?

楼主(2004-08-23):
我是一只菜鸟,想学点东东!不只现在在编写人机界面时使用比较流行的软件是什么?谢了.

网友A:
可以用VB写

网友B:
这要看你使用的人机的牌子了,一般各个厂商的人机界面的软件都不同的.象三菱的就用GT Designer2;OMRON 是用NT631C ;B&R 用AS等等,VB,VC一般都用在使用工控机作上位机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