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电容补偿问题,很急

楼主(2004-08-23):
我公司去年11月在12台搅拌设备上安装了电容补偿,每个电容也装有真空开关. 最近几天有4台发声了启动运行后5分钟左右搅拌设备就跳闸,电容不跳,关掉电容后, 搅拌设备运转正常. 请问各位大虾,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因为要想领导有个交代,实在很急,拜托~~

网友A:
是谐波惹的祸。感性负载容易产生高次谐波,返回给电网,危害很大。电容补偿虽然可以提高功率因素,但同时也把电网中的谐波放大了,高次谐波产生的尖峰电流使空气开关跳闸。所以光电容补偿是不够的,还要考虑抑制谐波的措施,简单的做法是在电容回路串并电抗器形成LC低通滤波,把电网的高次谐波削减。

楼主:
可是我买的是所谓可以削减谐波的节电器,实际就是就地补偿,不过据说有削减谐波的作用

网友B:
你的电容怎么接的,加装溶性接触器了没有,如果没有,加溶性接触器可以解决了

楼主:
我的电容是并联在车间分配旁边,每个搅拌设备并一个,有单独真空开关控制,并联后由原来的0.65提高到0.85,跳闸是总配室跳.搅拌设备每一路在总配都有单独开关

楼主:
我的电容是并联在车间分配旁边,每个搅拌设备并一个,有单独真空开关控制,并联后由原来的0.65提高到0.85,跳闸是总配室跳.搅拌设备每一路在总配都有单独开关. 请问怎么增加,在什么地方增加接触器?

网友C(2004-10-13):
都是谐波惹的祸,在电容器侧加装失谐电抗器(4.1次基波),打破5,7,9或更高次谐波的谐振点。 详细咨询可发邮件至angusan@163.com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