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系列开关电源

楼主(2004-08-23):
我有一台安N2,1.5KW变频,其开关电源的UC3844损坏,更换后第一次上电,变频工作正常,当第二次送电开关电源又故障,检测发现UC3844又损坏,可以排除UC3844芯片质量问题,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降压电阻不对了

网友B:
查7脚电源是否正常?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B:
请问你有的UC3844N这个芯片么?可以帮我搞一个么?

网友C(2008-05-04):
多的是啊,可以买到啊

网友D(2008-12-10):
UC3844N找我要啊  QQ     81880582

网友E:
我原来修过是初级绕组上的阻尼二极管坏,后来把它换成47k‘的电阻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