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如何将热电偶电势转换为温度

楼主(2004-08-23):
我用的是研华的卡,不是NI公司的卡 不知能否使用 Convert thermocouple Reading.vi这个函数 如果不行的话,该如何解决, 做一个实验,就剩这个问题没解决了 很急,又没有办法,请帮忙指点 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会吗?

楼主:
斑竹站出来回答一下

网友A:
你用的是研華的哪一片卡啊? 下次提問題最好把所有配置都描述出來, 否則沒法幫你, 包含你用的是哪一類的傳感器K, E, J.....重新描述一次, 肯定有人幫你.

网友A:
不一定要用NI函數的, 每一種傳感器都有電壓轉換成溫度的對應表, 你自己都可以寫程序來查表的, 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