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总线的采集系统在XP下是不是很不稳定????

楼主(2004-08-23):
我们公司使用过几款USB总线的采集系统,以前在98下还用得不错,但是在操作系统换成XP后总是要出毛病,不是运行程序时发现检测不到仪器,就是运行程序时老是出现停机的情况。为此我们找过厂家多次,他们也改进过多次了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请问诸位大虾这是采集设备的驱动程序有问题,还是XP系统的USB设备驱动管理有问题?或者是仪器本身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应该是仪器本身的驱动和XP有冲突,我所使用的USB数据采集设备在XP下都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