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器报警错误代码:A84

楼主(2004-08-23):
求助:安川伺服器报警错误代码:A84 前几天网上的朋友说可能是干扰所至,但经仔细检查地线和屏蔽 而且专调晚上没有干扰的时候试验还是出现此报警。是不是伺服器故障,电路板不良引起的,请热心的朋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更换伺服放大器来检测,但是伺服放大器出问题的概率很小,多半还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楼主:
但是 前两个月还是好用的,您是说现在可能线路松动了吗?这除了关键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线外,会与其他线有关系吗?编码器反馈信号线我都拆了好几回了,也重新焊过好几回了呀

网友B:
A84代表绝对编码器数据错误,估计是伺服内部电池有问题。你朝这个方向努力吧。我的6轴robot上次也出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控制器内部电池有问题。

网友B:
另外,该代码仅仅针对12位绝对编码器

网友C:
可我用的是增量的编码器,电池在哪里呢?

网友D:
建议大家上安川网站www.yaskawa.com.cn 写信给SALES邮箱,估计可以得到答复:)

网友E:
我查过了:A84警报代表编码器内部数据有异常!! 但我不知道怎么修改,如果大家知道,麻烦也告诉我一声!!1

网友F:
可能编码器坏掉了.如果振动比较厉害.十有八九是编码器坏了. 我就见过几台电机都是由于工作环境振动太厉害而编码器坏掉了.说起来日本的编码器都是塑料壳的不太耐用.可欧洲金属壳的又较贵. 如有备用电机,换上就知是不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G:
门贵先生: 安川发生A84现象是因为干扰,请您确认您的接线不可捆绑或离的太近,与电源线等要分开。

网友H:
这是YASKAWA的漏洞。请联系供应商叫YASKAWA的人来更改ENCODE设定。 共同探讨:my TEL:13929488524

网友I(2004-09-26):
各位,A84是编码器的原因。日本的还是欧洲的伺服电机都有它自身的优点。大家在使用伺服电机时一定要熟读一下使用手册。工作环璋,和正确使用,是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寿命的。不知道我现在修的电机是不是你们的,编码器严重腐蚀,你想一下吧。另外还有我公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的正式代理商,我公司产品,一年保修,像这种电机,我公司会有安川电机的维修报告的,我们只收取配件的价格,还是积极欢迎大家的来电。020-33584619 13580544631

网友J:
编码器屏避线有问题

网友K:
看来以后得熟读手册,小心使用喽,好贴!

网友L(2006-01-04):
安川伺服器报警错误代码:A31(一个方向能转,另一个方向不动报A31).......

网友I:
A84现象是电机自身原因,请打电话过来,或寄到安川通过升级就没问题了。13002015411

网友M:
A31  安川伺服器报警错误代码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TO:langzong如果您知道的话可否告之.liuqing.88@163.com

网友N:
这种情况见过,只有找安川了,不过现在安川好象也不修了,编码器也不单独卖了.只能换电机,很霸道!

网友O(2008-01-02):
A84代表编码器数据错误,一般无法修复,只有更换新编码器,楼上说的对,安川编码器不单独卖,但我司有伺服电机编码器销售,有意请联系0757-82702992 www.yongyuanxin.com

网友P(2009-07-12):
sgdm-10ada 安川伺服出A71的代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Q(2012-04-09):
一般的安川伺服器报警A84几乎都是伺服马达编码器不良,很多进水的马达就直接报警A84或者编码器进灰尘,编码器偏了也会报警这个,报警AC9一般的没有接马达就报警,安川伺服器用的年份太多,停机几天再开机可能回车先AC9这个问题,都是伺服器CPU板故障,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修复的,大扬机电杨工专业搞安川,很多年经验 13798918255安川的问题几乎都可以搞定,安川伺服马达都可以维修WWW.DAYANGER.COM。  13798918255    QQ:349323556

网友R:
台州 1.6.8工控 专业出售二手进口拆机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安川 松下 三菱等 配件  编码器。。。大量 编码器库存提供保修 与维修,价格优惠,速度快 联系电话  13575881344  QQ197088656

网友S:
A84为编码器数据报警   检查数据线是不是有断的或接触不好

网友T:
你可以上网上下载报警资料,自己看看先

网友T:
鬼子的东西配件都是很贵的,成品相对便宜点。

网友U(2014-05-27):
都用了好几年了 没有遇到过A84这个报警,最近也遇到了,郁闷啊,解决不了

网友V:
直接更换电机编码器就行了,小部分可以通过调节编码器电路板的位置可以解决,大部分需要更换编码器,这是最直接最快的办法。安川编码器各类型号我这里都有。qq:343148501,电话:15092284606

网友W(2014-07-17):
更换编码器线试试吧。

网友X(2014-12-13):
A.84编码器内部数据异常,警报不可恢复,检查编码线或编码器,楼主确认编码线接线正确的话,那就是编码器本身故障,编码器不单独买,楼主自行想办法吧。。。。

网友Y(2019-03-10):
因为这个问题。换了十几个马达了。说白了就是编码器故障了。有没有能力修的?当然了运转时阻力太大也会出现这个报警。因为有时候调小同步带张力这个报警就不在出现。

网友Z:
学习伺服  看留言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