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楼主(2004-08-24):
请问一下: 在三相异步电机中,功率因数提高,为什么会节能? P=UI*功率因数,那么功率因数提高了,有功会增加呀?

网友A:
不是那样算的,功率因数提高,消耗电流会变小,简单的认为就是电线发热变小了,还有其他的损耗情况,都会变小。。。

网友A:
W=U*I + I^2*R +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