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异步电机从转速为0到接近同步转速的过程中,定子励磁磁通(或者磁感应强度)是怎样变化的?多谢专家指导!

楼主(2004-08-24):
(无正文)

网友A:
由大变小

网友B:
φ=de/dt≈du/dt,变频调速是为近似常数

楼主:
banana_02,您好: 多谢您的指教,能帮我分析一下,电机在不带负载情况下,从上电时刻算起,定子电流、定子磁通、转子电流、转子磁通、转矩随转速(或者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曲线! 多谢! tongfumin@china.com

网友C:
磁感應強度正比於電勢和頻率的比值,如果你的電源電壓和頻率都沒有變,馬達磁場就不會變,不過直接啟動時,由於定子電流太大,定子漏阻抗的壓降也會變大,主電勢減小,所以磁場會變弱,至於變化的幅度取決於電機的啟動電流大小/磁路飽和程度/繞阻電阻大小等因素

楼主:
老九,你好: 多谢你的指教,我简单分析了一下,描述如下,请指教: 我是这么分析的:(图象时这样 的:定子转子磁场变化与转矩变化是一样的,Δn的变化是斜率为-1的一次函数(Δn=n0-Δn)) 先介绍一点想法:不管定子还是转子,由于磁场(Φ)和电流(I)变化完全一致,即:电流产生磁场,所以,电流的变化和磁场的变化完全一致;另外,就象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磁场关系一样,二次侧的磁场增加会导致一次侧磁场的增加,如果在异步电机里面就是:转子磁场的增减会瞬间引起定子磁场的增减。 请先下载附件,里面有转速(n)和转矩(Tm)、转差(Δn)、定子磁通(Φm)以及转子磁通(Φ2)的关系曲线图,是我考虑后画出的曲线,不知对不对! 描述空载时的启动过程: 最初,所有的参数均为 0 ;定子上电瞬间在电机磁路建立起一个比较弱的磁场Φm0,该磁场以同步转速旋转,此时的定子电流也非常小(这个时间大概会在20ms到30ms之间,由于电流和磁场属于同步变化,所以,图中的磁场曲线变化趋势就可以看作是电流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这样转子就处于以同步转速旋转的磁场(Φm)中,转子会瞬间建立起一个非常弱磁场Φ20,转子就会受力作用而旋转,转矩公式为:Tm=K*Φm*I2,此时转子产生电流后(转子电流的作用是产生磁场,该磁场用来抵抗定子磁场的变化),会刺激定子电流的进一步曾加,反过来,定子磁场的增加又会导致转子电流的增加,也就是说定子电流和转子电流是相互正向激励(正反馈)的;另外,转子的电流还要同时受到转差(实际转速与同步转速的差额)的影响,如图所示,转差与转速的关系曲线:Δn=n0 - n ;由于刚刚启动瞬间,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的相互正向极激励(正反馈),定子电流和转子电流的增加非常快,而Δn的减小却始终保持不变(一次函数关系),最终,总体的结果就是:磁场的增加产生的作用(增大Tm)超过了Δn的减小产生的作用(减小Tm),所以Tm表现为:增加!!! 随着转速的增加,Δn减小的作用逐渐显现,Δn的减小的作用是使转子电流减小,当转速到一定程度时,定子电流的增加产生的作用和Δn减小的作用刚好相互抵消时(此时转子电流达到最大值,同时会在瞬间导致定子电流不再增加(因为没有转子电流的激励,定子电流就不会增加)),由于Tm=K*Φm*I2 ,所以此时Tm最大,而定子电流是根据转子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转子电流达到最大值前的瞬间,定子磁场仍在增加(与Δn的减小平衡),所以,在转子电流达最大值时的瞬间,定子电流仍在增加,只不过会由于定子和转子之间的强烈正反馈作用,立刻快速随转子电流的减小而减小;故,电流的最大值出现在Tm达最大值之后(时间极短 ,可视为同时,曲线图中,有点夸大了(nk与nk‘之间)!便于观察!); 此后,由于转矩的作用,转速n继续增加;但是,由于定子电流的减小(转子电流会变小,又作用与定子电流,使定子电流再减小)和Δn的进一步减小的双重作用使得Tm=K*Φm*I2 很快减小,直到Tm刚好维持转子与其他接触或非接触部分产生的阻力力矩时,转速n便不在增加,保持恒定(图中为:Nw),那么此时转子电流不再减小而保持恒定,当然定子电流也会恒定(磁场与电流同),这个nw就是异步感应电机的最高空载转速,此时的定子侧电流的作用就是用于:1、克服机械摩擦的能量,2、定子、转子的铁损与铜损,3、空间上的漏磁!!! 此时,如果在转子侧加重负载,则会:转子转速n下降,从而导致Δn增加,则转子电流增加,转子电流的增加会导致:1、定子磁场的增加(实质就是定子电流的增加),2、Tm的增加;等到Tm和负载侧Tl相等时,转子转速n就不再减小,从而拖动系统达到新的平衡!!!!

网友D(2009-05-18):
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