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启动电流?

楼主(2004-08-24):
我在用一台软启动做实验,55KW软启动带22KW电机,电机负载为发电机(发电机空载)。启动过程电压按斜坡缓慢上升,而启动电流从30多安培一直逐渐上升到50多安培;启动过程结束后电流降到10A左右正常运行。我不明白启动过程电压斜坡过程电流为什么会那么大?是否正常

网友A:
这很正常,软起动器的起动电流正常情况下在电机额定电流的3-5倍,如果你带55Kw电机(满载),起动电流有可能达到300-500A左右,起动完成后回落到100A左右。

楼主:
电机直接启动也不过6倍额定电流,软启动产生5倍额定电流,那软启动不是和直接启动差不了多少了吗?

网友B:
要想起动电流小,那得加限流起动了,限流太小了,电机是否能顺利起动,那得看负载大小了。结论:用软起动器起动电机并不是想象中的用低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值或1倍2倍电流值就能顺利起动起来,除非用变频器当软起(您是大款!!!)在电源容量及设备耐冲击允许下尽量选用大的起动电流,以便电机更加顺利起动。请指正!!!!(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A:
那软启动和直接启动还是有些区别,软启动多数是降压限流起动,性能好的软启动是以转矩控制为核心。

网友C:
自己做的软起,三无产品,哪个厂家敢用呀?

网友B:
to歪歪2008:到工商局注册不就行了吗?!(嘻嘻)。其实我是供给大的有条件生产厂家用的!!!说实在的,国内有不少厂家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2010-07-24):
属于正常的,因为软启动电源频率是没有改变的,上升过程中始终存在较大转差,若想启动过程电流稳定且启动成功,要采用变频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