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接收数字信号的 PLC(急急急)

楼主(2004-08-24):
不好意思,前一帖写错了 是否有可接收数字信号(如某一具体数值)的PLC,请告之详细的情况。

网友A:
哪一个PLC都可以!每一个输入点就是一二进制位。

网友B:
是指接收一串数据呢,还是指输入某一固定的数值(如拨码开关给定的设定值)? 我不大懂这个,但肯定有人知道。

网友C:
当然可以,可通过PC机给PLC一个数据,也可用触摸屏 请联系13913827371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