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的ADAM5018直接和热电偶相连不用变送器可以吗?

楼主(2004-08-24):
我听说用研华的ADAM5018可直接和热电偶相连,真的不用变送器吗?

网友A:
嗯,是的。5018可以直接连接热电偶,不过选择时需要考虑现场状况。因为5018模块上不同通道之间没有隔离,如果模块与热电偶之间的距离较远时,容易出现问题。 你在怎样的现场中应用?或许能给你另一个角度的应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