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如何在citect中调用EXCEL。

楼主(2004-08-24):
通过citect中的EXEC可调用EXCEL,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点击一个按钮打开EXCEL中的一个文档(当EXCEL没有运行时就启动EXCEL,如果EXCEL正在运行而没有退出就只激活EXCEL的这个文档,不然就会再次打开这个文件而出现“锁定”该文件的现象)。

网友A:
exec("excel文件的路径","要打开的文件的路径")

楼主:
感谢刘奇的回答。但是我按照你的做法不能够打开EXCEL只能在进程中创建一个EXCEL进程。 我自己通过WNDFIND函数进行窗口查找,然后判断还回的句柄是否为0,如非零表示EXCEL已经运行,然后用WNDSHOW函数将其激活

网友B:
在EXAMPLE工程中有调用EXCEL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2004-11-04):
在v5.42中使用vba创建ole对象

网友D(2008-05-26):
Exec("excel的安装目录 文件路径和文件名",打开方式);例如你的Excel安装在C盘,语句为Exec("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EXCEL.exe E:\SSS.xl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