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U及SCADA关系的疑问?

楼主(2004-08-24):
呵呵,版主蔡先生所讲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小弟还是不太理解的。SCADA作为一个系统,到底是其数据采集单元(RTU)重要还是其上位监控软件(HMI)重要?我觉得在国内很多厂商它提到SCADA,第一反应必然是RTU,之后就说RTU的性能怎样怎样。但是我就觉得,我们SCADA系统走的路是不是错了?可能是小弟愚昧,小弟所接触到的国外RTU厂商,指无线通信方式的,它们的产品,基本上仅具有数据采集的功能,部分最多就是能够支持DO输出罢了,因为它们的控制核心在上位监控软件上。但是我们国内的RTU产品基本上都够胆说,我们的RTU产品具备了即时数据运算功能,支持许多高级计算法则等等,O M G 我们都知道,SCADA之所以为SCADA,是由于这种系统是要完成远程的测控任务,记住是远程!目前任何一种通信方式,也就仅能做到近似同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近似同步的数据去完成ms甚至是μs级的数据计算,呵呵呵呵。 当然一般说RTU支持许多高级运算的厂商都会很明确的告诉你,它们的控制策略是由RTU本身完成的,而不是HMI,那么这时候我又想问既然这个RTU经已具备如此强大的运算功能,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用PLC代替? 因为PLC的工作温度范围没有RTU的宽?不能适应低温?加装保温箱还不行吗? 难道是因为PLC的运算速度没有RTU快?不会吧!!PLC速度是最快的了吧!!有些连DCS都不敢跟它们比速度的哦。呵呵呵呵。

楼主:
55555 为什么发贴经已一周左右的时间,还没有高手肯提点一下子呢?如果小弟的说法是错的,也应该有高手屈尊指导指导小弟的嘛。。。。难道这个疑问真得如此不屑?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打个比方吧,若有200个这样的RTU作为子站,每个站都要采用自动控制,这样如果按你的说法,控制策略的实现全都放在控制中心来实现,200个站轮询一周的时间很长,你怎样保持控制的实时性,控制的准确性,一般要看系统的规模,1-2站按你的说法还可以,多了是不可以的。所以RTU要带自控的功能。 还有你说的加保温葙就能解决问题吗,你知道有些用PLC的地方还装空调呢,但是放在野外的场合,方圆10里就你一个小房子,就一个小保温葙,你不觉得里外都一样冷或一样热吗。 我想你需要到新疆、东北实际去走一走,看一看,去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再弱弱的问,为什么PLC运算那么快,比DCS都快,是多少兆指令/秒。

楼主:
呵呵。多谢蔡先生能抽空一解小弟的疑问。。。呵呵,不错,假如真的要做到真实的实时,用普通RTU的轮询方式是远远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的。但是小弟认为,SCADA系统最重要的是对远端数据的采集及能够对远端设备在必要时机内作出控制。SCADA上位系统所接收的数据仅仅是字面上的实时,而非确切的实时。就算在RTU的选型中,我们是选采了真的具备了多种实时、高级控制功能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真的能够完成ms级或0.1s级的控制任务要求,但是,由于远端通信环节的瓶颈,我们在SCADA的系统中心所接收到的数据同样不会是与现场的数据同步!!!!!我开始接触到SCADA系统的时候也是存有这样一个疑问:都说SCADA系统的数据是一个实时采集的系统,但是这些数据却不是真正意义的实时???? 于是,我就咨询了当时的国外工程师(因为,当时要接触的是一个供水网的监控系统),他是这样回答我的:“对于液体这种大惯性的东西,它的变化(指正常运行时)是相对来说较为缓慢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监控的数据并不会出现突变得情况,所以对这种情况下,一般并不会实时监控采集它们得数据,只会间隔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分钟,同样也可能是几天时间才会采集一次数据;同样,又为了防止管网出现其他严重的危急情况,如管线爆裂等等,在RTU上又采取了触发通信的方式(也有人说这是"watchdog"方式,这个叫法已经被在后面的ymzl大兄指正过应该称作Data burst,在这里小弟也不去删除了,仅作为小弟成长的一个标志吧。呵呵)来迅速反应系统的紧急状况。。。。(以上的内容仅为大概的含义,并非原话) 当然如果有大兄话那只是在一些安全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是这样做了,在安全性要求高的地方就不能这样搞了。。是的,据小弟浅薄的经验所知,对于安全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例如:天然气输送管线的压气站、分输站等等这些,它们的安全性能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就连一般仪表都是要选用本安型,这些要害接点上(如果有一个SCADA系统存在的话,那么这些也是属于SCADA通信网络上的一个接点)基本上都会设置一个有线的高速通信方式来实现,系统对要害站点的实时监控,更有大部分会采取有人值守的方式去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RTU在这里,对小弟而言,仅仅充当数据采集及转发的角色。。 呵呵,上面说得有些乱。。。。。 实际上,蔡先生所讲的有部分PLC还放置在空调房内。。呵呵,不错,现在很多PLC都给大家一种还骄气的感觉。但是PLC是以适应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设计出来的产品,相信各位在厂区里面搞维护的大兄都会清楚知道,有不少品牌PLC的不管工作条件是如何的恶劣,照样可以”健步如飞“。。。呵呵。。。通常防置在空调房的PLC,小弟猜想,它实际上是作为一套分散控制系统而设计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控制部件的应用的,它放在空调房并非因为自身的工作环境所限值,而是为了让在控制系统前面操作的人员有舒适的工作环境有关。 其实大家在争论RTU跟PLC的性能差距如何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SCADA所看重的并不在于它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上为小弟的愚见,若有误处,恳求前辈们可以指正,毕竟不断的增长知识并成长本身就是一件乐事。。。呵呵 PS: 对于ccbp大兄的疑问,请翻看本网站的论坛的旧贴子应该就自会明白。。。

楼主:
顶一顶先。。。很疑惑,为什么这样纯技术讨论的帖子竟然没有什么人来回答的?难道是gongkong真的变成了产品绍介网站?

网友C:
一般通讯,若是存在” Polling轮询”去设计RTU产品已经是落伍的观念,当然时效会很差,又成为被动设备,无法对数据做出REAL TIME反应,现在的计算机都已经是”多任务”时代,即使数十,数百个TCP/IP同时发起连接(类似数百人同时访问你网站),都可以在瞬间几ms 处理完毕,RTU 要具备 TCP/IP 连网能力,能运行于以太网、互连网,依据不同数据性质,主动发起TCP/IP 连接,把资料传送到不同位置的主机及数据库中,也不用担心是否”串口忙线或冲撞、资料丢失”,这是国际新趋势!

楼主:
的确,在目前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再采用轮询的方式真的有小小落伍的感觉。TCP/IP技术,小弟也深信是日后SCADA系统的发展趋势。但是就目前的工程造价来看,轮询的通信方式依然还是有较大的优势,要知道现时一个带Internet通信能力的RTU/PLC的价钱相对与传统的串口RTU/PLC是极为之高昂的;或者用串口服务器的方式来组网也是较为昂贵的,以MOXA的一个串口服务器来讲,造价基本上上W,这样的造价经已抵得上我们用以做数据采集控制用的小型PLC/RTU。 呵呵,所以对于在实时性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例如,城市供水管网、存料仓库遥测系统等等,使用轮询方式还是可以达到最优的性价比。 当然,在国内,现在很多业主(特别是一些国营企业),它们在开展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项目时,整天在叫嚷着要么不上,要上就上最先进之类的云云。。。。。。。很难做。

网友D:
我就得“我的姓氏”先生应该多学习一些基础知识,这样说话才有分量,说了一大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东。 “watchdog”是“看门狗”的意思,问一问电路开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数据“突发上传”是RTU的一项功能,应该是“Data burst”功能。

网友E:
RTU 要有完整的 通信能力必需具备几种通讯能力 1.中心站发起的通信 包括:轮询方式、控制命令、广播方式 等方式。 2.RTU发起的通信 状态方式和突发数据传输方式 功能的完整与否并不会影响成本价格是否昂贵,而是不完善功能的RTU产品自然无法让市场接受合理价格,并不一定要选择使用M品牌的串口服务器啊!国际上高功能低价的器件很多的,只要大家用心想提升产品的功能水平,国产产品才有前途!

楼主:
呵呵,感谢ymzl大兄及p1113大兄。特别是ymzl大兄的中肯指正。避免了小弟过长的在错误的观点下误导。其实小弟发这篇文的原意在于抛砖引玉罢了。如果各位大兄有留意的话,相信会发现在这个论坛有极多厂商为刻意吹捧自己的产品,而过分的踩低其他对手,例如:在RTU与PLC产品之争、GPRS或其他与数传电台之争等等。 就小弟觉得这样的氛围实在是极为不好的。相信上来这个论坛的“道友们”(包括高手及刚入门的新手)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争论氛围吧,都希望有一个可以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对自己有益的教训吧。 其实对于用在SCADA系统的“RTU”种类,小弟并不是接触到太多,毕竟在职的不是什么大公司,更何况在最近的转职中并没有继续从事SCADA系统有关的东西,所以现在已经基本上属于外行了。呵呵。就小弟以前做SCADA的时候接触到的“RTU”产品(带有以太网能力)造价一般都不会很低(B&R 及 悉亚特的产品没有询过价,所以不是很清楚到底它们的价位如何)。。呵呵,说多了。 SCADA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东,起码是目前我最愿意去搞的一个系统。

网友A:
的确,现在的RTU的应用存在于两种情况: 1种简单应用简单数据采集:指参数变化率不高的采集,这种采集一般只需要隔几分钟看一下数据就可以了。 2种为复杂数据采集控制应用;指参数复杂、控制复杂的场合,这样的编程可能复杂,即便用简短的c语言编程也要数千行,这样的场合需要用到32位等级的RTU,包括上边提到的突发上传、DNP协议,还包括一些can总线的接口等等,都可以实现。 就我所接触的RTU的用户中,大部分感觉RTU的主要是温度特性,复杂的处理功能,有些对于RTU可以梯形图编程感觉可以理解学会,但是c语言编程有的接受起来有些想法,但是和一些年轻的工程师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觉得在学校里有基础,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的确,RTU相对PLC对开发者的要求更高一些。要求越高,可以实现的功能也就越高。我想大家有兴趣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2013-01-07):
对:我的姓氏关于呵呵。多谢蔡先生能抽空一解小弟的疑问。。。呵呵,不错,假如真的要做到真实的实时,用普通RTU的轮询方式是远远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的。但是小弟认为,SCADA系统最重要的是对远端数据的采集及能够对远端设备在必要时机内作出控制。SCADA上位系统所接收的数据仅仅是字面上的实时,而非确切的实时。就算在RTU的选型中,我们是选采了真的具备了多种实时、高级控制功能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真的能够完成ms级或0.1s级的控制任务要求,但是,由于远端通信环节的瓶颈,我们在SCADA的系统中心所接收到的数据同样不会是与现场的数据同步!!!!!我开始接触到SCADA系统的时候也是存有这样一个疑问:都说SCADA系统的数据是一个实时采集的系统,但是这些数据却不是真正意义的实时???? 于是,我就咨询了当时的国外工程师(因为,当时要接触的是一个供水网的监控系统),他是这样回答我的:“对于液体这种大惯性的东西,它的变化(指正常运行时)是相对来说较为缓慢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监控的数据并不会出现突变得情况,所以对这种情况下,一般并不会实时监控采集它们得数据,只会间隔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分钟,同样也可能是几天时间才会采集一次数据;同样,又为了防止管网出现其他严重的危急情况,如管线爆裂等等,在RTU上又采取了触发通信的方式(也有人说这是"watchdog"方式,这个叫法已经被在后面的ymzl大兄指正过应该称作Data burst,在这里小弟也不去删除了,仅作为小弟成长的一个标志吧。呵呵)来迅速反应系统的紧急状况。。。。(以上的内容仅为大概的含义,并非原话) 当然如果有大兄话那只是在一些安全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是这样做了,在安全性要求高的地方就不能这样搞了。。是的,据小弟浅薄的经验所知,对于安全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例如:天然气输送管线的压气站、分输站等等这些,它们的安全性能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就连一般仪表都是要选用本安型,这些要害接点上(如果有一个SCADA系统存在的话,那么这些也是属于SCADA通信网络上的一个接点)基本上都会设置一个有线的高速通信方式来实现,系统对要害站点的实时监控,更有大部分会采取有人值守的方式去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RTU在这里,对小弟而言,仅仅充当数据采集及转发的角色。。 呵呵,上面说得有些乱。。。。。 实际上,蔡先生所讲的有部分PLC还放置在空调房内。。呵呵,不错,现在很多PLC都给大家一种还骄气的感觉。但是PLC是以适应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设计出来的产品,相信各位在厂区里面搞维护的大兄都会清楚知道,有不少品牌PLC的不管工作条件是如何的恶劣,照样可以”健步如飞“。。。呵呵。。。通常防置在空调房的PLC,小弟猜想,它实际上是作为一套分散控制系统而设计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控制部件的应用的,它放在空调房并非因为自身的工作环境所限值,而是为了让在控制系统前面操作的人员有舒适的工作环境有关。 其实大家在争论RTU跟PLC的性能差距如何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SCADA所看重的并不在于它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上为小弟的愚见,若有误处,恳求前辈们可以指正,毕竟不断的增长知识并成长本身就是一件乐事。。。呵呵 PS: 对于ccbp大兄的疑问,请翻看本网站的论坛的旧贴子应该就自会明白。。。 内容的回复:

电力上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