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邓工

楼主(2004-08-24):
1.plc 的采集速度。  2.io server 的采集速度,及上传速度 我想这些时间应该可以设置,但如何设置?具体为多少是比较恰当的。请指教!

楼主:
1.opc 方式比较方便.  2.把你的驱动写成opc server 方式再用opc link 来连接 但我是第一次接触OPC,有较多地方不懂,OPCLINK可否下载?

楼主:
邓工: 可否给我发一分你的《opc server for intouch ver 1.1.19》 急用,谢谢!

网友A:
你的EMAIL? 或可在ftp://61.177.61.10上下载 opc server for intouch ver 1.1.19 在\opc server for intouch目录中 opclink 在\ioserver8\ioserver\opclink 目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