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请教! 如何创建文件夹?

楼主(2004-08-24):
请问: 哪个vi或用哪种方法能够创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路径\文件名都可由程序定义,请指教! dinengr@163.com 谢谢!

网友A(2011-06-16):
遇到同样问题,我还以为找到答案了

网友B:
在程序面板中.编程--文件I/O--高级文件函数--创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