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通讯电缆配线图

楼主(2004-08-24):
小日本太黑了,一根通讯电缆居然要卖我260RMB,只能到此地寻大侠们帮助,给我发张配线图,谢谢了!!

网友A:
你和北京四通http://www.stone-electric.com或上海松浩http://www.shservo.com.cn/联系一下.在伺服放大器端是圆头那种吧?他们可能有便宜的.

网友B:
我有几根这种电缆,是购买伺服电机时上海松浩公司的李冯刚先生提供的,我测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只用了232(孔)的2,3,5三线,对应到圆针8线:我描述一下,方向缺口在上,上面横着第一排为等距三线,全空,下面一排为等距2线,全空,中间一排左边较近,共三线,分别接上边的2,5, 3.   嗯,我又核实了一遍,没问题。   若还不清楚,给我回复,我给你发图纸   yzj@public.ytptt.sd.cn

楼主:
谢谢yzj,照你说的接发,搞定了。谁要松下伺服的资料,找我好了。

网友C(2007-06-13):
to fanfare:
急需你的回复。我现在急需松下A4驱动器的panaterm的使用说明书。请您传一份给我。
hunter_gen0@yahoo.com.cn

网友D:
 to fanfare:
急需你的回复。我现在急需松下A4驱动器的panaterm的使用说明书。请您传一份给我。
我单位的伺服急用!!!!!!!!!!!!!!!!!!!!!!!!!!!!!!!!!!!
!!!!!!!!!!!!!!!!!!!
email:lnyfjt_dly@126.com

网友E(2007-08-21):
谁有松下S系列伺服通讯软件传我一份,谢谢!
mao_haihua@163.com

网友F(2009-05-31):
3楼的大哥能不能发一份伺服通讯电缆的接线图纸给我,非常谢谢。下面的是我的邮箱。

460212578@qq.com

网友G(2009-09-18):
3楼的大哥,我用的是松下A4的驱动,给我一个电缆的图纸好吗,谢谢了,zsc-plc@163.com

网友H(2010-08-15):
3楼的大哥也给我发一份吧,很急  584641535@qq谢谢了

网友I(2013-10-06):
非常感谢,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没资料和样版还是颇为麻烦

网友J(2014-01-15):
我可以做为个通信线的图纸。可是我想找一个软件能和MSD011P1E通信的软件!谁有啊?

网友K(2018-12-10):
panaterm-ex 用MSD011P1E有人要买3K

网友K:
我也在找MSD011P1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