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Profibus+AS-i有必要吗?

楼主(2004-08-24):
最近,在项目开发中使用Profibus总线作为上层总线,下挂3个远程I/O从站,其中一个I/O从站上带有AS-i网关,这个AS-i网关有带了20个AS-i从站。 本来, 用AS-i总线是为了节约接线成本。 但是现在想来,如果系统的I/O方案中只有一层总线(只有 Profibus 或只有 As-i)可能会更合理。 As-i会成为“鸡肋”吗?

网友A(2005-06-14):
AS-I 又称元件级总线,应该实现最底层,最前端的信息化控制.可以通过网关挂在现场总线下.

网友B:
我觉得你考虑的不够全面,使用AS-I不光节省接线成本,考察整个系统,在其他方面也节约成本。

网友C:
使用AS-I,很多地方都很节约。而且将来,应该以太网占绝大多数的优势,有可能代替PROFIBUS、DEVICENET等总线,但是代替不了AS-I,在最底层的简单的传感器设备,用以太网的话太浪费了,所以还要以太网+AS-I。

网友D:
我也发现一个比较怪的案例,omron的plc+omron的devicenet主站模块+若干devicenet从站。其中一个devicenet从站是ifm公司的AS-i总线产品,应该是起到网关的作用,这个网关下又带有20多个IFM公司生产的AS-I从站IO模块。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实在费解。 为何不直接用omron的devicenet远程IO模块呢?这样真的节约成本吗?是怎么节约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C:
as-i 总线的信号是加载到电源上的,所以一根两线的电缆便可解决问题,而且从站只需一片协议芯片即可,无须自己开发,听说芯片价格也一直在降。我想在工厂内的流水线上,它的执行器、传感器是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如果用devicenet远程IO模块的话,接线的代价估计更高吧!

网友E:
ASI总线的用法很灵活,可以不拘泥于上位的网络形式。单元模块化能力极强,即使上层更改了通讯协议,设备层仍可以不变,变化的只是网关的类型而已。 这对于硬件系统的通用化和标准化工作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欧洲企业(例如SIEMENS等)普遍采用此模式,以提高施工的可靠性和连续性。以上为个人实施项目中的总结,仅供各位高手们参考!

网友F(2005-08-23):
有道理,比较赞同

网友G(2006-06-01):
我们单位做按钮指示灯的,最近老板要我开发带I/O口的按钮和指示灯,这种带I/O口的按钮指示灯就是用在AS-I网络中的,我刚接触这行业请问这样的按钮指示灯有什么用处啊?西门子就有这样的按钮3SB3系列带一个可通讯的按钮盒,大家指点一下,您们工程中用这种按钮干什么?

网友H: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PROFIBUS\asi网关下带62个ASI从站是什么感念,如果是双通道的最多可以有124个asi从站,对开关量的通讯能力目前其它的总线是无法替代的。

网友I(2006-08-18):
wago有很不错的ASI总线摸块,可以方便ASI组网

网友J:
东西越多,越大,越好卖钱。。。

网友K(2006-10-11):
asi在开关量上很强,我用过asi的模拟量感觉不是很好用!

网友K:
asi用于开关量还可以,模拟量不太好用

网友L:
拍脑袋想是想不出道理滴:) 我们只用数字说话
做过具体项目的朋友可以计算一下就知道孰优孰劣啦(我是没有做过的啦) 比如N个I/O点如果都使用Profibus模块来实现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只计算硬性指标:包括电缆,接线端子等。然后再比较采用ASI网关+模块+电缆+电源等的成本,先不考虑安装维护人工成本,我想是可以比较出的。
如果结果证明没什么成本优势,那么它的存在与应用只能说明它适合于特殊要求的场合:比如条件恶劣等

网友M(2006-11-29):
各位前辈,请问有没有介绍as-i应用、原理的资料

网友N(2007-02-22):
AS-I总线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O(2007-05-30):
asi在开关量上很强,特别适合开关量多的地方。
我有个项目就是用Profibus总线作为上层总线,下挂5个远程I/O从站,其中一个I/O从站上带有AS-i双网关,这个AS-i网关有带了N个AS-i从站。效果非常好。

网友P(2007-09-29):
各位朋友, 我是深圳华胄科技的技术人员, 很高兴与大家一起谈讨AS-I在国内的应用,作为国内第一家代理AS-I芯片的厂家, 具备了所有关于AS-I的技术资料和应用方案,及协会资源. 欢迎各界朋友参观公司或访问网站: www.huazhoucn.com.

Sincerely Yours
欧阳红军(ANDY)
E-MAIL:ouyhj@huazhoucn.com
TEL:021-56558308
TAX:021-56558307
CALL:15801731972
MSN:oyhj9913@hotmail.com
QQ:156378354
WEB:www.huazhoucn.com/ WWW.framchina.COM
深圳华胄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Address:上海市闸北区恒丰北路100号林顿大厦1215室.
Postcode:200070

网友Q(2008-03-24):
用ASI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省钱为了省事。
省钱,主要体现在ASI网络结构简单,硬件相对便宜。
省事,主要体现在ASI网络接线及其简单,非常实用。尤其适合距离长点相对少的情况。
恩,我见过有六个4输入4输出ASI块同时在一个区域使用的情况。可见开关量处理能力也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玩意不常用。出了问题挺讨厌。

网友R(2008-05-21):
我这里就是在这么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S(2009-12-28):
本人现在正在维护克朗斯自动化成套设备,它也用profibus+ASI系统,profibus用于上位机通讯,ASI用于底层传感器。从现场设备看,所需连接电缆很少,维护方便(ASI从站传感器故障时,从站会有报警灯显示,同时主站会给出相应从站号,方便查找)

网友T(2011-01-22):
我用的是modbus+profibus+ASi,感觉连接电缆没少,通讯电缆少一些,但是物理连接麻烦。

网友U(2012-01-10):
我是德国B+W的,各位有关AS-I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

Eric Tian 田 荣
Sales Manager
===========================================
Bihl+Wiedemann Automation (Taicang) Co.,Ltd.
No. 6 West Beijing Road, Taicang 215400,
Jiangsu Prov.P.R.China
===========================================
Tel: +86 512 5320 6663
Fax: +86 512 5320 6662
Mobile: +86 186 2612 6807
===========================================
Email: rtian@bihl-wiedemann.cn
HP: www.bihl-wiedemann.cn
===========================================
The AS-Interface Masters
===========================================

网友V:
AS-I的你使用起来方便,从站分布多了只需要排线就可以了,而且AS-I的模块小巧功能齐全,特别适用于分布比较广的地方

出了故障查找也方便,整个系统可靠性强

网友U(2012-02-24):
4楼的朋友,其实不能单单从成本上考量,因为ASI 的拓扑结构灵活,线型,网状,树形,星型等都可以,所以相对你的问题答案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W(2012-06-08):
现场总线+AS-i未来趋势http://murphyasi.blog.163.com/

网友U(2013-05-15):
引用 网友K:
asi用于开关量还可以,模拟量不太好用

这位仁兄是用的哪一家的模拟量呀,3.0版本的现在很好用呀

网友X:
ASI现场使用很方便,两根扁平电缆就可以解决所有接线问题而且布线方便随意不受限制,从单个区域内的角度来说,如果IO点分散的话,ASI的强大就体现出来了。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ASI的价值

网友Y(2014-07-02):
引用 网友S:
本人现在正在维护克朗斯自动化成套设备,它也用profi...

我喜欢AS-i现场总线控制,不是因为它在接线上的成本降低,也不是因为它在日常的维护中不容易出故障,降低维修量,我喜欢它是因为从自动化控制领域上来讲,它已经是替代一种控制方式,它是进入了现代化的控制里程碑·····我喜欢新东西,喜欢新产品,新技术,所以我对AS-i充满好奇,充满渴望······渴望今后我能把这个技术应用到其他的领域·····

网友Z(2017-10-27):
很好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AA(2019-07-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