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电阻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4-08-24):
请教各位,若想在电机定子侧串电阻启动电机,现在电机为45KW,所串电阻的大小和功率为多少,这个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各位多多指教, 联系方式:010-65935539-1008,010-65014466-3415 练德均 谢谢!!!

网友A:
原理是可以,不过用星-三角或自偶不公好。

网友B:
串电阻或串频敏变阻器启动一般是用在绕线式电机上,串在转子上的。鼠笼式的还是用星三角或自偶变压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