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4-08-24):
各位大虾,请问直线电机能变频控制么?

网友A:
也能使。但效果不理想。

楼主:
谢谢znr大虾回复! 问题的提出是现在有一个工程,甲方引进日本设备,直线电机由软启动器控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由于我国电压频率为50Hz,加之直线电机较多,总功率较大,采用变压器和总变频器模拟日本供电条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性价比很不合理,所以我想采用变频器替换软启动,是否可行?系统的安全性如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