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TP170A的地址问题!

楼主(2004-08-24):
小弟刚入行,求诸位大虾帮忙! 小弟在读一个西门子程序,其中有不少地址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不是存储与之连接的触摸屏上的输入数据? 这个系统只有一个TP170A及SZ-200.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性较大

网友B(2004-10-06):
应该是吧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你如何实现plc 与触摸屏的通讯,除了通讯线 有其他什么吗,我也是刚刚入行,请给与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