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工作中做电机调速是不是不用对调速基本原理很清楚?

楼主(2004-08-24):
是不是只要知道用什么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A:
那得看情况了,如果你是厂长,领导,酒没有必要知道得这么详细了,如果是技术人员或现场运营人员或车间主任什么的,就得知道的多一点,譬如: 1、了解直流、交流电动机的详细工作原理(定子和转子的电路关系、磁路关系、机械动力关系),包括静态以及动态过程中的参数变换情况;2、还有,你还要深入了解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您所需要了解的就是: 3、变频器的操作(不同变频器的操作会不同,但都大同小异)!

楼主:
谢谢TONGFUMIN指点。以后还请多指点。

网友B:
一般来说只要知道要控制的电机功率以及对方要实现的要求就可以了!就可以对变频器选型,做工程了!比如对方要实现恒压供水,对方电机是50KW,你就可以选择一个55KW的变频器,和一个水压传感器来做这个工程!变频器要选择供水专用的,这样可以省略一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