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如何用汇编语言实现arctan函数的运算?

楼主(2004-08-24):
各位高手: 我现在做一项目(使用51单片机),其中要用到y=arctan(x)的运算,已知x值(正常情况下x是浮点数,如32.2度,精确位数待定,先按照小数点后一位计算吧),如何用汇编语言实现此运算?望各位高手指教!实在不行我就只有采用查表程序了,但太麻烦了!

网友A:
你有浮点运算函数吗(四则),用级数实现,精度可自由控制。想优化的话可以看一下计算方法,有很多好的办法。

楼主:
没有浮点运算函数!

网友A:
有现成的整运算转浮点,找一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