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G5频繁显示UV1,如何解决?

楼主(2004-08-24):
电源及供电开关正常,更换主板故障依旧,怀疑变频器内部误检测,如何将此保护功能去掉?故障记录也有MC FAULT (MC主接触器不良,运转中MC突然放开),检查主接触器正常(触点、线圈)。请问高手如何解决?明天就的去现场维修。

网友A:
我网络有问题迟下复你,因为刚才复了,怎知发不出去了,

网友A:
你说得还是不很清楚。不妨你常试以下两种处理看看:1,检查变频器前一级的交流接触器有否中途失电,而又马上自动合上,或有决相的可疑?2,检查变频器内部电路板右下角的电压等级选择是不合当?不妨选择等380V电压经看看;通常在发生故障时(变频器不重新复位)直接查原始故障,但当重新送电就无法看到了,因为我单位也经常出现同样故障的。不妨大家互相学习,上班时给我电话020-87107878林。

网友B:
直流电压检测回馈不正常

楼主:
1变频器前一级的交流接触器正常2,变频器内部电路板右下角的电压等级选择是380V电压;

网友C:
老问题,怎么总在这里问? 以前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你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