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4-08-24):
在线求助,我用F930,开始我把PLC类型的端口号改为RS422 通过PC 联机,输入画面,在画面上设定了密码,但是后来又进不了设置啦,他要我输入密码,我只设置啦等级密码,但是输入后还是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试着输入等级更高的密码试试

楼主:
我总共才设了两级密码,我都试了,输入后他没有任何提示,如果随便输入一个他就告诉你密码错误 现在程序也传不进,他老是说数据长度不对

网友A:
那你可能是设置了system password,实在不行就重新将上位机程序重灌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GOT 是下面哪种型号的? F930GOT-BWD-E F930GOT-BWD-C F930GOT-BWD-T F930GOT-BBD-K-E F930GOT-BBD-K-C

楼主:
F930GOT-BWD-E 多谢各位的关心,我已经搞定了,送电时,按住右边两个角,他会提示你输入密码,然后你输入95,他会进入系统,不过是日文的,下面有个选择,可以选择删除 在重新传入 就OK, 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个屏幕密码,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还有一问题请教,我输入完参数后 键盘不返回,是不是我那个键盘设置有错误,键盘用默认的和自定义的都有问题 谁能给我F930的报价,我需要好几个

网友B:
有兴趣了解一下美国红狮的屏吗?资料、软件免费下在。http://www.redlion.net 021-62155640-217分机 侍先生

网友C(2005-04-19):
在线求助,我有几台F930人机介面,设置PLC类型的端口号为RS232C,但断开电源时间过长后出现端口号变为RS422无法通讯,已经更换过电池无效.请高手指点

网友D:
F930如果有后备电池的话,换掉。

网友E(2008-08-02):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重新上电,按上面两个角可是进入的是语言选择画面,没有密码输入画面。设定好语言后,按退出键也不行,显示不允许这个操作。我现在没办法。请问楼主和各位大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