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cs400变频器出现FL20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4-08-24):
(无正文)

楼主:
我有一台ACS400变频器经常出现FL20。有时候断电能复位,有时候就复位不了。更换ACS400变频器后仍然会出现FL20故障。更换成ACS600就不现任何故障,把换下ACS400变频器用到别的同型号的电机不出现故障。有没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输入信号信号的类型,是否与变频器AI端口的设置类型相符!

楼主:
给我一块砖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楼主:
我看完了所有的参数都正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有没有那位大侠能帮我一下。